高128位是怎么定义及访问的

楼主(2011-12-17):
SH66P12 RAM是不是有256个?那它的高128位是怎么定义及访问的?

楼主:
没人回答?SH66P12 RAM是不是有256个?

网友A:
直接定义就好了

楼主:
我的程序在定义变量到大于80H时编译会出错啊

网友B:
可以定义到外部RAM

网友B:
pdata unsigned int xx;

网友C:
编译时出错的图片能否上传来看看?

楼主:
MONL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0A5H
MONM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0A6H
MONH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0A7H

我定义的寄存器地址如上,但是在编译时会提示 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,truncated to 7 bits.

楼主:
SH66P12的RAM不是有256个吗?怎么会提示溢出呢?

网友D:
这样定义不会有错,你是不是没有没有正确选择芯片的型号?

楼主:
芯片型号不会有错的,我直接连接ICE然后编译的,如果我用间接引用,就只会出现WARNING警告,而不会出现ERROR。

网友E:
一般"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,truncated to 7 bits"只是"warnning",只是提醒一下,不会有问题.

网友F:
估计不是定义变量的问题,是使用变量的问题.

网友G:
定义没有问题,应该是你程序中的语句使用这个变量出错了。因为这个变量已经不在bank0里面,所以不能直接对他进行立即数的操作。

网友A:
根据判断,应该是LZ对这些寄存器进行了立即数操作才出的问题。

网友B:
warning不要紧的

楼主:
好的,我知道了

网友H:
汇编吗?我飘过

网友I:
楼主把程序贴出来看看

网友J:
看看各位的高见

网友K:
LZ提到的那些變量都是在bank1中,猜想LZ是針對bank1的變量進行立即數操作出錯。而4bit芯片在對立即數操作時,只能針對bank0區間操作。也就是地址值0x80一下的0-0x7f。如果超出這個區間,就只能間接尋址或者用bank0的臨時變量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