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人晒个板子,朋友画的,他第一次画板,求指点

楼主(2011-12-17):
软件:AD9WINTER

板子比较简单,大家看看

网友A:
这种单片机的开发板子,要求不高
整体来说还行,不错了。

网友B:
楼主 有没有原理图?

网友C:
走线锐角太多,焊盘单一的连接线:单一连接线有很多常见在做板子的时候容易造成虚断

网友D:
数码管的封装貌似有点少见:lol
有些地方的线看起来有点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原理图和PCB都有,有些封装也是自己画的,需要的画有空我可以传上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最小间距10MIL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用的是你的AD09:lol

网友E:
就个 51 ,板子设计的不怎样。 单片机要求不高。 只要连上就能用了

网友F:
呵呵,不错吧,,,51要求不高。

网友G:
这板子没啥要求,连通就行。

网友H:
这样的板子很简单没什么要求,但也要考虑间距。

网友I:
晶振引线太长了,在这里能用,但这样的习惯不好,另晶振的封装有问题吧?难道用32768晶振?
走线锐角太多,不考虑电路本身的性能,锐角处是应力集中点,机械性能就差多了。
需要插拔的地方(DB9座、J8)以及受力的地方(按键)焊盘没有加固,使用时间一长线条容易断裂。
丝印字符方向不规范。
四个安装孔离线条太近,上个螺丝有可能造成线条短路。
单片机如果用无插拔力插座,放在中间这个位置可不大好。
发光二极管难道都要躺下来焊吗?

网友J(2012-01-26):
一般来讲,时钟线尽量短,晶振尽量靠近芯片

网友K(2012-03-05):
回复 网友I:

这个里面的好几个元件(晶振,发光二极管,开关),应该是用的软件自带的封装库里的封装,没有结合实际。

网友L:
规范制图很重要

网友M:
走线挺顺,很好看

网友N:
晶振引线太长了,在这里能用,但这样的习惯不好,另晶振的封装有问题吧?难道用32768晶振?
走线锐角太多,不考虑电路本身的性能,锐角处是应力集中点,机械性能就差多了。
需要插拔的地方(DB9座、J8)以及受力的地 ...
引用 网友I:
你out了,现在2X6、3X8的MHz圆柱晶振已经很普及了,特别是12MHz这个频点,可能是MP3之类的消费品用的标准型号,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49U了。

网友O:
这种板子我就用面包板焊过,也可以很好的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