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滤波问题讨论

楼主(2011-12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很郁闷,当时的解决方法是又加了一个电源,当时板子做好后才发现这个问题,没法加了。可以做一个滤波电路试试,个人见解。另外,如果用7805之类的稳压芯片,会因为大电流的流过导致单片机电压过低的重启。

网友B:
可以试试穿个大电感做电源和磁珠平滑用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