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类型转换求解

楼主(2011-12-17):
碰到个很基础但是又很头疼的问题:
从音频设备读取的数据样本是char类型的,一个样本两个char组成,这个申请个char类型的数组和内存存放,但是处理的时候要转换成short类型或者int类型,以转换成short类型为例:我这样实现的,编译不报错,但是运行时提示非法指针:
char *buffer;
short *buffer1;
int i;

buffer = (char *)malloc(size);
buffer1 = (short *)malloc(size);
for(i=0;i<size;i++)
{
    ×buffer1 = (short)(*buffer);
    ×buffer1 <<=8;
    ×buffer1 +=(short)(*(buffer++));
    buffer ++;
    buffer1 ++;
}

求解阿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额,这帖发的草率了,虽然才折磨我3个小时,但是我不知道在第四个小时能弄出来:
问题是释放内存时候出错了,已经改变buffer和buffer1了,所以后面有一句
:free(buffer)
free(buffer1)
造成释放内存失败,报错。。。。

网友A:
楼主,你这个是什么处理器,有对齐的问题吗?

楼主:
我是在pc上测试的,
回复 网友A:
没考虑对齐问题。。。

楼主:
找到一个更好的将char转换为short类型的方法
char *buffer;
short buffer1;

memcpy(buffer1, buffer,buffer1长度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