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 LAYOUT有需要注意的地方

楼主(2011-12-17):
据我了解,DC-DC 的开关频率都比较高,LAYOUT的时候,外围元器件尽量靠近DC-DC IC,为了达到好的滤波效果,滤波电容的负极尽量靠近DC-DC IC;对于负反馈线的走线方式,接到滤波电容上就行了。

网友A:
"对于负反馈线的走线方式,接到滤波电容上就行了。"
我老大也是这样说的,反馈从输出滤波电容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