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G2452,怎么调试,怎么烧程序。

楼主(2011-12-17):
用什么烧程序进去,最小系统连接方式和430其他系列一样嘛?

网友A:
跟其他430是一样的,都可以通过JTAG调试以及下载

网友B:
用FET就可以烧写和调试呀!
和其他的F2系列一样。

网友C:
硬件电路上用sbw两线的下载方式。与其他430一样,都是用FET下载与调试

网友D:
可以接到Launchpad上去下载。支持Jtag和SBW两种方式!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
和以前的F2xx一样的,找个FET430UIF可以调试,这东西也不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