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耦的开通速度会延时多少?

楼主(2011-12-17):
用一个开关信号开通类似TLP521之类的光耦,其开通的延时时间一般在什么范围?谢谢

网友A:
算上接收端的RC延迟,uS级别。准确的自己看手册。

网友B:
不光要看导通速度,更要看截止速度。

网友C(2013-01-31):
TLP521速度相当慢,尤其是关断过程。
光耦关断过程延时与饱和程度有关,饱和越深,延时越长。
延时时间最长的是达林顿光耦,关断延时深饱和时可达2ms以上。

网友D(2013-03-11):
学习 学习。。。 又增长了!!~~~~

网友E:
文档里写的比较清楚。

网友F:
一般光耦导通速度要比截止速度快点。

网友G(2015-10-15):
关断时间随着负载电阻的增大而增大。一般TLP521关断时间3-25us

网友H:
手册上都能查到

网友I:
线性光耦延时在几百US,最好时钟在1-3K之间,最多跑5K,太高了,高电平的平台没有了。变成锯齿波了。

网友C:
响应速度最差的是接收方使用达林顿管的光耦,如4N25,深饱和情况截止时间可达2~3ms。

网友J:
开关信号频率是多少呢?  做开关用,要工作在饱和状态,手册上线性时 4us ,做开关应该是也差不多这个时间

网友K:
看手册,这个跟负载电阻有关。

网友L(2016-06-20):
要看具体型号的datasheet

网友M(2019-09-24):
引用 网友C:
响应速度最差的是接收方使用达林顿管的光耦,如4N25,深饱和情况截止时间可达2~3ms。 ...

4N25资料介绍都说关闭时间可达2us,速度应该比TLP521快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