零线与地线问题

楼主(2011-12-17):
今天发现一个问题:空调插座中地线与零线竟然相通(零线与地线间电阻约2欧姆),也就是说:火线流出的电流应该流入大地了(因为零线与地线通),但事实是插入用电设备,漏电保护器不动作;但我人为的在火线与地线间接了个电阻,漏电保护器立马动作了!这是为什么呢?想不明白!火线与地线导通,有什么意义呢?
请各位老师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A:
零线与地线原本就是相通的。不过,接地点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。

网友A:
一般地,在变压器附近,零线和地线有可能接到一起。如果没有接到一起,也会通过大地连通。
各地用电进户前,一般都应该进行零线的重复接地,进户后就不再搞重复接地了。虽然也可以说地线也有重复接地,不过,地线的重复接地通常不叫重复接地,简单地叫接地就可以了,且进户前进户后都可以接地。因为接地主要是讲究是否在本地接地,异地接地的质量不影响本地接地的质量和使用效果。

三相五线制的系统有三条火线,一条零线和一条地线,和上述接零接地系统有一定的区别,但本质是一样的。

网友B:
楼主需重修初中物理——家庭供电。零线和地线理论上是等电位的,但是漏电保护器是检查火线零线间的电流是否相等,换句话说就是有没有电流漏出这个回路。

楼主:
嗯,谢谢各位老师!去把书找来翻翻!
我疑问的是:  即然零线与地线是连通的,那经火线流出的电流,就应该不会进零线了,而是直接通过地线进大地了啊,那这时漏电保护器应该动作啊?但插上用电设备,没跳闸啊!

那即然零线地线相通,那插入火零线间的用电设备与插入火地线间有什么区别呢?

零线与地线相通,是指通过大地连通,而不是通过导线连通?

网友B:
你真的去把初中物理书翻出来看一眼就知道了。

网友C:
漏电保护原理:
零线和火线同时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后给设备供电,设备外壳(地线)在零序互感器进线前与零线相接,或经大地与零线相通。当互感器出线后的火线碰设备外壳,互感器输出差动电流;不碰外壳,差动电流理论上为0.

彭建学  上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