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~12f508定时器的使用

楼主(2011-12-17):
麻烦各位大哥如果 有简单的源程序放出来让小弟学习学习
关键我想看看怎么初始化各个端口以前都用51,没怎么接触过pic
谢谢~~~~~~

网友A:
看这些关键点就OK了,端口方向、内上拉、电平变化中断、模拟口、比较器。

网友B:
12F508没有中断,定时器溢出无任何标志,只能查TMR0是否为0或过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