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批量SMT厂家加工,150个光耦坏了20多个?,why?

楼主(2011-12-18):
找一个SMT厂家, 小批量加工贴片,150个TLP521-2光耦坏了20多个,请高手帮忙分析原因,指点光耦的批量采购?
  个人感觉是否买到了翻新品,还是加工厂的机器焊接出了差错?

楼主:
现在计划 再买1000多个 TLP521-2 ,请有加工经验的朋友、或会采购的朋友指点一下?

网友A:
要么是生产工艺问题,焊接温度过高,要么是器件质量问题,要小心翻新货。

网友B:
521有很多假货的,以前我买到过一批,用钳子剪开,内部是一托浆糊类的东西。
你可以剪开看看

楼主:
谢谢 我发现: 光耦肯定不是原装的 印字很浅。
(1)损坏的光耦印字面变色(颜色变暗),跟高温热风枪吹久了一样。
(2)坏的经过检测发现,输出端表现为断路,好像跟普通的发光LED坏的不一样,LED为短路。

楼主:
回复:
4楼: 521有很多假货的,以前我买到过一批,用钳子剪开,内部是一托浆糊类的东西。
你可以剪开看看
刚剪开了一个 ,还貌似是原装的(1脚处打点很深),也发现了浆糊类的东西,像**糖一样。

楼主:
貌似翻新货倒没有

网友C:
浆糊类的东西可能是硅脂

楼主:
但好像有弹性呢

楼主:
对7楼更正,是输入端断开

网友D:
假货,焊接工艺,静电,这些都有可能

网友E:
哈哈,不是坏了,而是焊之前就是坏的。

网友F:
真货表面处理的比较好,有润泽(像是模子翻出的),颜色稍微发黄,引脚有光泽,看着就比较精致;我见过翻新的,颜色偏白,表面处理不好,很明显打磨过的,引脚偏细、偏小。

网友G(2012-03-07):
我剪开过 好像也有软软的透明的东西 我们用的东西质量应该不会有问题

网友H:
找正规代码买2K,然后再焊接试试。

网友I:
可能性很多,除非手上有剩余库存单个做测试。
不然就如春哥说的一样都有可能。

网友J:
抽样 搞个工具测试一下。

网友K:
哈哈,告诉大家一个经验:电路板加工完如果某个原件批量损坏,基本是元件本身有问题,不要轻易怀疑焊接问题,我碰到过几次都是元件问题。前段时间用过两次moc3041,每次200片,图便宜在淘宝上买的EL3041替代,第一次发现10来片坏的,第2次大概只有20来片好的,没办法只能买200片moc3041全换了。我仔细测量过那些假光耦,大部分应该是普通的与4N25类似光耦打的EL3041的标,但就是外表看不出任何打磨的痕迹,崭新崭新的。

网友K:
光耦我也解剖过,里面是有一粒透明的弹性颗粒,那是起透光和绝缘作用的,毕竟发射和接收之间可以隔离2-3KV的电压呢。

网友L:
我们电子车间说有一批100只就50多只是坏的,采购**说买的是质量很好的了,现在又出现很多KBP210炸裂的现象,当采购说买的是价高质好的正品时车间的人说以前就没有坏过,而产品已经生产5年多了。

网友M:
电子元件的问题

网友M:
加工不会那样,一般元件都有承受的温度,除非工厂把温度搞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