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上电执行问题

楼主(2011-12-18):
各位大侠:
小弟最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,我所用的MCU是PIC16LF1937,使用内部4M震荡的时候发现有时候上电程序没有跑起来,具体点说中断没有进入,按下复位键后就可以执行代码。使用外部晶振,程序跑起来没有问题,就是有时候会出现复位现象。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网友A:
第一、电源脚边上的104电容有没有,第二、把BOD开出来。第三、复位脚的电路怎样?建议采用官方推荐电路
没发现内部RC跑不起来的,很奇怪,把你的电路贴出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