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面那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

楼主(2011-12-18):
如题请教一下,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。

网友A:
运放和电阻Rf构成 电流-电压 变换电路,将电流Is转换成电压输出。

网友B:
电流放大

楼主:
能帮我解释一下,怎么实现的电流放大吗? 非常感谢

网友A:
4楼:
理想运放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,两输入端之间“虚断”(没有电流)和“虚短”(电位相同),由此可知电流Is完全流过电阻Rf,且电阻Rf左端为地电位,于是电阻Rf右端电位完全确定,且与Is成正比。
不是什么“电流放大”。

楼主:
运放的 u+   u-  都接地,输出vout 不也是0v吗?RF 不是也行不成反馈了吗? 电路好像没工作是的哪?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 红外接收管的   两端好像没有电压,能产生电流吗? 没太明白

网友A:
6楼:
“运放的 u+   u-  都接地,输出vout 不也是0v吗?RF 不是也行不成反馈了吗? 电路好像没工作是的哪?”
那就不是运放了。
把运放工作原理弄清楚先。
到技术交流版面,老tyw发的“新年大书包”里面,下载《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》,第1章,以及第2章第1节。

网友C:
我的意思是 红外接收管的   两端好像没有电压,能产生电流吗? 没太明白
引用 楼主:

光电二极管完全可以在零电压下工作,而且线性非常好。
事实上,在零电压附近,少许正偏或少许反偏,光电流基本不变的。
零电压下工作,缺点是节电容比较大,但由于处于短路状态,影响也很小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此处我曾经也疑惑过,lymex的回答每次都很认真,严谨,谢了

网友E:
光电二极管受光照影响产生光电流,电流经过电阻,产生压降,运放虚断

楼主:
小弟太笨,在请教,is 流过光电二极管时,是从u-  产生电压,还是从u+产生电压?  流过u+ 、 u-两端的电流相等, 只有一个电阻RF  运放虚断, 为什么电压不同? 难到是从光电二极管两端产生电压吗?为什么?

成心请教

网友C:
光电管此时可以认为是一个恒流源,恒流到底多大受光照控制,入射光越强则光电流越大,光电流与入射光成正比。
恒流源,其电压多少是看外部电路的,而运放这样接,就是接到了虚地,等价为短路,光电流是从Vout开始,经过Rf,流经光电管,再到地。电流越大,则Rf上的电压就越大。而Rf的电压就是输出电压,因此输出电压与光电流成正比,也就是输出电压与入射光成正比。

楼主:
那我就迷惑了,加运放似乎没有什么用呀?为什么用运放?有目地吗?

楼主:
就是 在光电二极管受光后,RF电阻 上的电压是大于0的 vout 输出是一个负电压吗?

网友F:
6楼:
“运放的 u+   u-  都接地,输出vout 不也是0v吗?RF 不是也行不成反馈了吗? 电路好像没工作是的哪?”
那就不是运放了。
把运放工作原理弄清楚先。
到技术交流版面,老tyw发的“新年大书包”里面,下载《基 ...
引用 网友A:

老爷子回答的真仔细,赞一个~~~ :victory:

网友C:
就是 在光电二极管受光后,RF电阻 上的电压是大于0的 vout 输出是一个负电压吗?
引用 楼主:

去掉光电二极管的那部分电路,是典型的电流-电压转换器。
没有光的时候,Vout=0,而有光的时候,Vout输出是正电压。
不用运放的话,也可以,把阻值相同的Rf直接并联在光电二极管上,也可以有输出。但是,这样做只能输出很小的电压,大了线性就不好了,而且输出阻抗非常高,不好用。

网友G:
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压并联负反馈电路,用于高阻抗的电流源的信号电路。

楼主:
楼上的几位说 “电压并联负反馈电路”    我看电流方向好像不对呀?
谁帮我分析一下吧?

网友C:
仔细看一下13楼

网友H:
楼上lymex说的很明白了,还需要怎么分析呢?只不过lymex看到电流方向箭头是从上往下,认为有光照时输出为正,这点是错的,那个箭头是参考电流方向,实际电流方向是从光电管正极流向负极,经电压并联负反馈后,输出的是负电压

网友C:
回楼上,我说的没错。
对于光电管来说,电流的确是从正极流出、负极流入,那不就是首贴图上的电流方向吗?
从光电管内部来看,光电流是从负极流向正极的。
所以,有光的时候Vout为正。

网友I:
跨阻放大器 有点像ROSA内部简化示意

网友J:
个人理解,接收二极管上要加反向偏置电压的,要不不会有光电流的

网友K:
大家好像都把电容直接忽略掉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