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是否可以对计数器的溢出数数呢?

楼主(2011-12-18):
我做了一个测量频率的程序,用了stm32的定时器捕获功能,但是由于这个定时器的别的通道用于别的功能,因此时基上必须这样设置:计数是0-10000,频率为72M
但是我测的频率是在35Hz-65Hz之前的。

我的思路是这样的:
先捕获一次,读取捕获的值,在捕获一次,读取捕获的值,然后根据时基计算两次的时间,这个时间就是周期,那么频率就是周期的倒数。

但是由于时基的设置问题,在捕获第二次时,计数器已经溢出了N次,所以计算的时候必须知道计数器溢出的次数。

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读计数器溢出的次数呢?

网友A:
应该可以,(NUC的可以,STM32很久没玩了,你看一下框图,看一下支不支持 设置捕捉中断,再设置一个溢出中断)
设置捕捉中断,再设置一个溢出中断用于记录溢出次数。

网友B:
如果有什么方法能读计数器溢出的次数,那么也就没有溢出的问题了。

唯一的办法是在每次溢出时,自己在程序中计数溢出次数。

网友C:
只能自己编程计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