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可以将电能存储在电容里???

楼主(2011-12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电容两端只要存在电压(其内必有电场)则就存储了能量(电场能),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。电容是基本器件之一,其作用必须视具体电路或应用而定。

网友B:
所谓的隔直流,是指直流电路中电容极板分别充满正电荷与负电荷,电容的两个极板之间的电压与电源电压相同,这时电路中没有电流了

网友B:
通交流只是一种简便的说法,交流电方向一直在改变,电容一直在做充放电的过程,所以可以看做是电流直接通过电容,明白了这些之后,大致就可以理解电容在直流电路和交流电路中的作用了。
我也是就知道这么一点,楼主可以多看一些资料,共同学习一下,:)

网友C:
“隔直通交”只是为了方便理解吧,直流电过来就是一个充电的过程,充满则止,相当于断路;
交流电过来则在重复充电和放电,相当于通路。

网友D:
“隔直流,通交流”指的是信号
电能存储指的是能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