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们,恳请指出板子错误或不完善之处……

楼主:
1、第一幅图是电路板的正面截图:

2、第二幅图是电路板的背面截图:

3、这是整个工程文件夹,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创建。

恳请各位高手,指出电路板的不完善之处或错误之处,新手在此不胜感激!

232通信电路 (2011-12-18 18-12-43).part1.rar

232通信电路 (2011-12-18 18-12-43).part2.rar

网友A(2011-12-18):
挺好的,稍微感觉覆铜的clearance太小了。

网友B:
练手之作,就一个232转换啊
104电容可以靠近些,可以走单面板的
丝印统一下尺寸
铺铜怎么还跑到板框外去了?
接地的十字焊盘可以粗点
IC焊盘之间不能有铺铜,铺铜和焊盘线之间的间距设置大点

网友C:
中间下面的那个电容位置放的很难受

网友D:
J1的几个引脚最好多铺点铜,不牢固 啊(从生产实验角度考虑啊 !)

网友E:
j1改成椭圆焊盘,水平方向可以加大一点
布线能粗就尽量粗
铺铜间距设置的大一点

网友F(2012-02-19):
1 板子四个角应设置成圆角,这个手工做样板片及包装不易割伤。看着也舒服点(90度锐利感太强了)
2 有贴片零件,应加上MARK点。
3 这个板是否要装在机箱中,或加柱子支撑?这就需要开定位孔
4 RS232与负载准备使用直连线还是交叉线,要确保你的TX,RX与对方的TX,RX交叉。
5 J1第一脚应用明显的丝印标记,而不是靠方形焊盘确认第一脚。
6 版本,日期,设计都是否需加上。
7 是否成本无所谓,其实单面板也可完成。
8 走线是否加上泪滴?
9芯片对滤波电容的线应加粗,如C3
10 间距是否足够,如足够,侧把RS232的两跟信号线都走在顶面。如不够,也关系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