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如果I2C中的I2C CLOCK RATES写错了后有什么后果

楼主(2011-12-18):
pic单片机如果I2C中的I2C CLOCK RATES写错了后有什么后果?

网友A:
后果就是通信异常

网友B:
基本来说只会影响你的数据吞吐量,因为I2C通讯都是由主器件发起的,CLK也是由主器件完成,所以I2C规定在正确数据传输中,数据在CLK为高电平的时候被保持(除了特殊条件信号:如START,STOP位)而数据则在CLK为低电平的时候允许改变,从器件只会依据主器件产生的CLK来移出或移入数据,所以你需要确认从器件是否有最小总线通讯速率的要求,如果有的话,主器件必须满足最小通讯速率的要求,如果没有,CLK rate可以是任意的,但需要满足I2C电气规范要求例如时钟上升时间,数据保持时间...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