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+MDK在win7下能正常使用吗?

楼主(2011-12-18):
有点想装win7了,突然想起来如果装了win7,万一jlink不能用了怎么办。

网友A:
32bit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网友B:
可以先在别的WIN7电脑上试试

网友C:
可以。我的没有任何问题。

网友D:
可以正常使用的

楼主:
32bit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引用 网友A:

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,要装的是64位的。

网友A:
64位的还要看cr@ck支不支持,没试过。
弄过64位win7,结果spb16.3和pads9.0无法cr@ck,只能工作在demo模式,马上卸载!

网友E:
64位win7使用jlink我表示还没有遇到问题

楼主:
装了个虚拟机,在虚拟机上装了win7 64bit,AD10运行没有问题。但是涉及硬件的就没法验证了。

网友F:
win7 32bit 旗舰
altium designer 9 or 10
mdk 4.2 + jlink v8
使用N久

网友G:
晚上回去试试

网友H:
64-bit win7上可以装虚拟机来用。

网友I:
我的可以用

网友J:
要看驱动的,win7 64位大势所趋,厂商支持是迟早的事情。

顺便问下,新唐的M051,能在win7 64位下开发吗?有人试过?
我们这里好多的机器都转64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