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上拉阻值的选择问题,请教各位啊!

楼主(2011-12-18):
如下图所示,R1、R2是4.7k,但是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有用47k的。
这2个上拉阻值有什么选择的原则吗??还是随便选一个大的电阻就行了??多谢。

网友A:
和总线上的分布电容、信号速度有关。
这个电路,任何一端是低电平,另外一端也是低电平,一般用于I2C的电平转换。

网友B:
上拉一般用10K的居多,不过有时候要仔细看看datasheet的。
4.7K也有的。

楼主:
和总线上的分布电容、信号速度有关。
这个电路,任何一端是低电平,另外一端也是低电平,一般用于I2C的电平转换。
引用 网友A:

那么,具体的关系是什么?分布电容越大?上拉应该越大还是越小?信号速度呢?

网友A:
R是上拉,C是分布电容,低电平是主控器件拉低,高电平是电阻拉高。
在一定的脉冲速度下,如果负载电容越大,要满足上升沿的速度,上拉电阻要小。
这个,我都提醒了,就该自己分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