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USB接口来连MCS51

楼主(2011-12-18):
我想用USB接口来连MCS51不知怎么连
请各位多多指教

网友A:
有一些带了USB接口的单片机,Microchip,三菱,Motorola,Cypress等都有

网友B:
这个MCS51只有串口吧,所以需要一个带有USB的芯片进行串口和USB口转换,可以使用CY的CY7C68013,51核,懂得MCS51的话上手不会难的。

网友C:
CY的M8系列使用了类51的核,比较便宜

网友D:
必须使用一个USB接口芯片。

网友E:
那个芯片的USB接口和MCS51相连啊?

楼主:
结贴,谢谢大家

网友F:
打酱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