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放大电路吗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1-12-18):
楼主,我刚看了下4558的datasheet,这款集成运放貌似是双电源供电的,而你用的是单电源,应该是特定环境的要求吧?
    那就把你的GND想成-VEE,这样,“地”是不是就变成了1/2 (VCC-VEE)呢?我把这里的Vref叫做“浮动地”,一般如果把Vref取0.5倍VCC的话(当然你可以不这么干),你运放的供电就可以看成是±0.5VCC供电,只不过你的地是浮动地而已。
    再来看运放,将Vref看成浮动地来分析,就很简单了,显然这是一个有源高通滤波器。这里的C349是滞后补偿电容,防止电路产生自激振荡。在运放的输出点1就是你滤波后的波形,但由于浮动地相对于电气地是有电位差的(因为仪器的地必须接在电气地上),对于电气地来讲,你的波形是你滤波后的波形加一个大小为Vref的直流分量。所以又加一个电容电阻组成无源高通滤波器,将直流分量滤去。得到波形为以电气地为基础的滤波波形。
    这个电路有两个特点:1.运放单电源供电,用Vref做浮动地来解决。2.最后的无源高通,我猜测可能会减小前级有源滤波电路Q值对电路的影响(不太确定,静等高手解答)。

网友B:
非常典型的音频放大电路
做个耳放还是不错的

楼主:
非常典型的音频放大电路
做个耳放还是不错的
引用 网友B:

那么,这个图应该怎么来分析呢??多谢!

网友C:
2楼说的已经比较到位了,只是缺少定量分析。
高通滤波器,其截止频率简单的计算方法为1/2πRC,即1/2π×EC333×R3143≈3.4Hz,但此种方法可能会存在较大的误差,只是一个大体的估算值。

网友D:
新人求教 途中那个EC333电容为什么是那个图标啊??

网友C:
我的理解是
元件图标,只是标识而已,画成什么样无所谓,关键是能让自己和看原理图的人看明白就可以了,其他的都是次要的!

楼主:
EC333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