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运放电路

楼主(2011-12-18):
请教高手,此电路如何分析?三极管作用?

网友A:
看不到图

楼主:
不好意思,刚确实看不到

网友B:
把三极管看成6V稳压管即可。

网友B:
这是Fluke 41功率分析仪的输入保护部分,两个三极管作用与你这个图是一致的。

网友C:
不一样吧?上面好像是指数反馈特性的器件吧?我也不清楚,需高手解答。

楼主:
一直不是很明白,去掉两个三极管,仿真时的波形好象也没什么变化,

网友D:
双向稳压管,做限幅用

网友E:
对数放大器

网友F:
学习了 还是不太懂

网友G(2012-02-12):
相当于大电流的两个稳压管反向并联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