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芯片

楼主(2011-12-18):
我手上有块芯片 PLCC84的封装 背面有philips的字样 8,16,27,42,49接地 22,37,38,46,73,78接电源 外围电路 只有几个滤波电容 并且是块主控芯片  philips和nxp 都没有找到 有那位同僚 用过的 给个型号 谢谢

网友A:
背面有philippines的字样

网友B:
把芯片去掉了封装  看看管芯上是什么标识!

楼主:
回复 2楼的 背面是philippines(菲律宾) 不是philips 谢谢 啦 能帮我看看是什么芯片嘛

楼主:
8,16,27,42,49接地 22,38,39,46,73,78接电源

楼主:
有人帮忙嘛?

楼主:
肯定不是 ALTERA的

XILINX没看 我在看看  谢谢 楼上

楼主:
呵呵 解决了 XILINX    XC95108  谢谢各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