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flash损坏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18):
我这有一片nandflash,,可以确定是好的,但是我在boot中进行一次擦除操作后,nandflash就会挂掉,具体是nandflash中原本是有系统的,但是会自启动,所以我就先在boot中停住,然后将nandflash擦除掉,一切都是正常的,这是的nandflash也是好的,只是再复位下,进入到boot的shell界面时,nandflash的id号都没有了。问一下,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,帮我分析下

网友A:
**,会有这种情况,楼主试着测下电源正常不?在挂掉的时候测下芯片是否有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