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延时不准确?

楼主(2011-12-18):
最近在一个工程里用到了一段延时程序,当指定使能信号有效时,给时钟脉冲计数,到固定的时间就输出,但在下载到板子上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,程序中想要延时2ms实测的延时只有一点多,而且更疑惑的是每次延时还不太一样,我用示波器抓了使能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的时间,一般都处于0.8~1.6ms之间,我用modelsim进行功能仿真发现没有问题,我想要是门级延时应该也不可能差零点几个ms啊???请各位帮忙分析下,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!感激不尽!

网友A:
无代码无真相

楼主:
无代码无真相
引用 网友A:

代码在工作机上。。。。。拷不出来!悲催,但是前仿真貌似没有问题!

网友B:
你用于计数的脉冲不稳

网友C:
这个主要是你的技术控制模块不稳定,另外看下约束是否满足!

楼主:
你用于计数的脉冲不稳
引用 网友B:

恩,可以考虑下,但是我觉得即便不太稳应该不会差那么多吧。。。。

楼主:
这个主要是你的技术控制模块不稳定,另外看下约束是否满足!
引用 网友C:

恩,我回头想了下可能还是跟时序约束有关,请问您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,怎么加时序约束?

网友C:
你可以到网上找下相关的资料,最好看先timing constraint,上面介绍的很详细!

网友:
顺便用SIGALTAP II实时抓一下信号,具体对比看看,我估计是时钟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