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里怎么手动添加网络标号?

楼主(2011-12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Protel99 se中 design--netlist manager中的中间一列NETS IN CLASS下面的ADD弹出EDIT NET 在NET NAME项后面填入你要添加的网络名  点击OK后退出EDIT NET 返回netlist manager 点CLOSE 完成添加网络

网友B:
楼上正解

网友C:
如2楼,估计楼主也没有这个耐心加网路,我是导入到PADS里加。

网友D:
还是PADS强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