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7vct6串口问题

楼主(2011-12-18):
在用串口助手给107发送时出现异常:1.串口接上时,jink不能下载程序,程序是我不接串口时发的,编译无错;2在用串口发送数据时,串口助手受到数据是错误的,而且在板子无电源情况下,它还是能接受到错误数据,拔掉Jlink也是一样。。。请高手指点下。。如图在附件里。。。

网友A:
STM32无电源的情况下,串口助手还能接收到数据,显然这个串口助手有问题。

网友B:
与串口调试助手没有关系,检查板子的通信接口脚,看看不正常的电压怎么来的,如果是USB转串口的话,看看USB转串口的2、3脚都是什么电平

网友C:
这下有趣了。。。围观。看答案

网友D:
正常,以前碰到过,即使板子不上电也有数据触发上来,好像跟硬件干扰有关系,jlink不能下载程序是不是被禁用了,当做IO口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不是usb  转串口。。。。

网友E:
你用的淘来的开发板吗,我的开发板有一个串口是不能直接接串口通信的,因为人家设计成了BOOT用的,你查一下硬件电路呢,上面有连到RST了
助手接收到这么多0,可能是芯片执行被暂停了,比如在关键时候暂停调试等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boot 不是启动模式么,一直我都是按照开发板默认的模式编译,下载的。。。。

网友E:
你检查过硬件电路了吗,看下板子的串口连接的几根线有没有其他作用,排除一下复用导致的问题

网友F:
应该是串口助手有问题

网友G:
串口助手也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串口助手你检查过了吗,我的那个也是经常出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