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247上电重启问题

楼主(2011-12-18):
单片机下载完程序后,仿真能跑。断掉仿真。目标板重新上电。有时候能启动,有时候不能启动。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看看供电、复位信号之类的吧!

网友B:
建议先用示波器查看供电电源以及复位信号的状况。

网友C:
需要等电压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