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msp430F2111的流水灯设计

楼主(2011-12-18):
以下我写的代码,可是在proteus中仿真出不来效果
void main( void )
{
  //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
  TACTL=TASSEL_2+ID_1+MC_1;
  CCTL0|=CCIE;
  CCR0=50000;
  P2DIR=0x0f;
  P2OUT=0x0f;

  __bis_SR_register(GIE);
}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(void)
{

    unsigned int i=0;
    P2OUT &= ((0X01)<<(i++));

网友A:
你这个即使成功也只有一次,不能循环

网友B:
你程序完整吗?
发完帖子检查下!

网友C:
__bis_SR_register(LPM0+GIE);
或者最后加while(1)

网友D:
你这样程序都已经退出了,建议采用楼上几位的方式。

网友E:
你的i每次进中断都被清零了啊,加个判断语句吧。

网友F:
提供德州仪器系列 MSP430系列芯片解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