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149栈溢出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18):
我在编译一个代码出现了栈溢出警告,理论上讲我的数据段为:
map文件
6 152 bytes of CODE  memory
1 268 bytes of DATA  memory (+ 56 absolute )
   463 bytes of CONST memory

而栈的使用情况:
<-Sub-tree of type: Function tree
    | Stack used          :  00000130
栈编译器,我设置了500(因为130=304),总和也没越界,但是烧写后,发现:
Thu Nov 24 11:17:20 2011: The stack 'Stack' is filled to 100% (500 bytes used out of 500).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%.
请问哪位高人也遇到过这个情况的。请指教!

网友A:
修改下Linker文件,可能会有变量之类的占用stack。

网友B:
楼主的程序是不是嵌套比较多啊,那个值不能表示程序堆栈的全部使用使用情况,把再栈设大点应该就解决了

网友C:
149的RAM总共也就只有2K,你再设大,那把将后1/4的空间都用在堆栈了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这有什么关系,程序RAM够用就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