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430仿真器的问题。

楼主(2011-12-18):
我的430仿真器是利尔达公司的FET430UIF的USB的JTAG型仿真器。但是不知什么时候竟然连到电脑上之后状态灯和电源灯都不亮了,但是显示的端口是连接了设备。不能够下载程序了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你的开发环境是IAR,或者是CCS?
还有IAR的debug里面看看是不是选了simulator,而不是下载器

网友B:
FET430UIF插上电脑,正常的时候不论是不是系统板POWER灯都是亮的。

网友C:
估计是硬件有问题了!

网友D:
电源电路有问题,可以把壳子打开,测一下那个1117(一般都用1117),看一下输入是不是5V,输出是不是3.3V,如果不是,可能是那个芯片烧了,我遇过类似情况,不过我给售后服务,让他们给修的,我自己没有动手,但我测过。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请问楼主的是利尔达的LSD-FET430UIF吗?
如果不是驱动的原因,恐怕就是硬件出了问题。
可否考虑跟我的UIF进行交换(全新完好功能电路一样)
我的目的只是要看一看利尔达的UIF怎样。(我本意很想要TI原装的,可惜找不到二手的)
需要的话Q我:245999503。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
重新装一下驱动试试,接上时灯有没有闪烁?

网友G:
估计是仿真器硬件出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