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没有大虾做过LM3S的usb host模式?

楼主(2011-12-18):
USB, ST, os, lm, U盘
我在做的时候,修改的官方例程,发现,只是在芯片上电过程中可以枚举到u盘,而在芯片启动后插入的u盘没法枚举到,网上关于usb host的资料不多,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才好,希望有经验的大虾能够指导指导。

网友A:
USB 这部分还没深入接触过。

网友B:
资料很多 不过大部分是英文的

网友C:
你用的哪个例程?

是不是改的时候有的事件处理被删掉了?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
楼主用的哪个型号?
如果是tempest系列的,我可以给你发个例程,以前也遇到过你的说的问题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不知版主分享一下吧~~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
时间有点长了,具体原因我也记不太清了,好像是9000系列的例程里的host例程是用的otg模式,如果楼主的应用硬件按照host设计的,就会出现问题,因为otg的需要ID线的,可以按照我附近中的代码改成强制host模式的就可以用了,楼主可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