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f508 PWM 输出问题

楼主(2011-12-18):
void LedPwm(void)
{
     unsigned char PwmH;
     unsigned char PwmL;
     unsigned int i,j,count;
         j=200;

     for (i = 0; i <j; i++)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count=5;count<0;count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H = 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脉冲高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L = j - PwmH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脉冲低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P0,GP1 =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PwmH--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P0,GP1 =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PwmL--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低位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}
}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上面是个渐变的PWM输出,但是,我还希望在GP3脚同时输出一个固定或者也是渐变的PWM波形,应该怎么做?各位帮忙想想。
这样写的话,在输出这个波形的同时,单片机似乎没办法去处理其他东西了?

网友A:
关键看PWM周期多少?如果太快肯定不行的

网友B:
详细描述具体要求

网友C:
在有GP0的地方复制 写上GP3即可啊

你要定时取反,

在定时的过程做其他事情

网友D:
508用汇编轻易搞定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