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mulink转化成c代码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18):
请问把一个由simulink模块图组成的模型转化成C代码,都需要符合什么条件

网友A:
不需要什么条件,编译通过就应该可以转

网友B:
MATLAB里面应该可以直接编译生成

楼主:
已经会转了,多谢楼上各位

网友C:
simulink工具还是相当强大的

网友D:
这个还是很好是实现的

网友E:
转化后的C语言代码还需要做一定的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