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SP软件开发的步骤

楼主(2011-12-19):
刚买了一块6747的开发板,作为一个新手如何能高效进行软件编写工作,注意什么?谢谢

网友A:
我一般都是这样:
1、先熟悉软件的使用方法,试着建立一个工程。
2、根据示例程序,学习,仿照,然后自己写个简单的程序。
3、调试、修改错误,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吧。
我这有个CCS的初级教程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,呵呵。
不过你既然买了开发板了,最好看看开发板的说明说,上边有开发流程,照着那个就可以啊。

网友B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e4a920768e9951e79b8927df.html楼主参考一下这个链接吧,或许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