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431扩流

楼主(2011-12-19):
为什么我按这个图接出来的电路不带负载的时候电流很大呢?接近20mA,调节哪里才能把静态电流降下来,理想是输出1A,静态电流3mA以内,不知道能不能够实现~大虾们给点意见

网友A:
这是一个大电流保护电路。

网友A:
BE间电阻太大

网友B:
扩流三极管的用法错了。

楼主:
3楼: BE间电阻太大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那中间电阻应该如何选择呢? 最小静态电流能做到多少?

网友A:
这个电路硬要用来扩流的话,只有空载时让电流大些,消费在三极管上。等上负载时,三极管没电流。

这样是可以的,如果空载电流小,就没有扩流作用了。

网友C:
确切的说这个是大电流并联稳压电路。建议你使用串联稳压电路,再扩流就好了。780*系列的稳压芯片资料里面都有介绍的,您可以去看看。

网友D(2013-01-17):
7805 或317 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