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MSP430怎么没有直接寻址?

楼主(2011-12-19):
最近琢磨着学下MSP430,目前到了清华的430课件讲寻址方式的地方,上面说有7种寻址方式,有立即数和寄存器寻址,但是没看见说有直接寻址。那岂不是意味着这样一条指令:MOV 100H, 101H需要拆分成如下三条:MOV #100H, R4MOV #101H, R5MOV R4, R5这样效率岂不是大大降低了,而且寄存器与PC的传送周期貌似是2个时钟周期,那就更慢了!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,希望高手指教呀!

网友A:
MSP430有直接寻址的,使用下面的指令:

  1. MOV &EDE, &TONI
这条指令的下一个字节不是下条指令,而应包含EDE的值;再后一个字节包含TONI值。处理器会自动从EDE中获得源地址,从TONI获得目标地址,完成复制。这条指令执行后,PC会自动增加,跳过EDE、TONI,指向下条指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