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哪种版本的Linux操作系统比较好?

楼主(2011-12-19):
Linux操作系统其实是本人最近才知道的,听说Linux与windows相比有许多的优势,所以想了解一下Linux。请问大侠们:Linux系统都是有哪些版本?他们具体有什么优、缺点或区别、共同点?发行最早的是哪一版?使用人数最多的是哪一个版本?是否都有正式中文版本?Linux初学者应该怎么选择?如果利用Linux做一些非常成熟复杂的工作最好使用哪个版本?所有的版本都能免费使用吗?可否给几个Linux官方网站及教程的地址?谢谢!!!

网友A:
Linux系统都是有哪些版本?
Linux发行版很多,比较著名的红旗、magic,suse,debian,redhat(fc),ubuntu等等。

他们具体有什么优、缺点或区别、共同点?
很难回答。各个版本都有不同的特点,使用的感觉也不一样。比如红旗,magic等 是国产版本,对中文支持特别好,操作也很方便。redhat比较稳定,现在演变成fc系列,debian,ubuntu桌面操作比较好,使用感觉好。suse的视觉效果非常好,与visita有一拼,在欧洲有大量用户。

使用人数最多的是哪一个版本?
redhat(fc)是目前使用人数最多的版本。

是否都有正式中文版本?
是的,不过还要看对中文支持怎样,这点国产版本做得很好。

Linux初学者应该怎么选择?
建议选择红旗5.0(最新红旗6.0已经出现)——操作性好,中文支持好。

如果利用Linux做一些非常成熟复杂的工作最好使用哪个版本?
建议使用fc6.0或ubuntu7.04(最新)。

所有的版本都能免费使用吗?
这是当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