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linux操作系统不支持那些软件?

楼主(2011-12-19):
一般常用的那些软件,比如说QQ、迅雷、flash、photoshop、VC++、SQL2000版、暴风音影、杀毒软件、游戏等等,可能还有一些,我不记得了,不过各位大虾有知道,麻烦告诉小弟一声。。。

网友A:
QQ,这有linux的,迅雷不能用,但linux下下东东好快,flash、暴风音影photoshop这些linux下有类似的软件,杀软不要了,linux基本没病毒,VC++,SQL,这些你在linux下就好用多了,linux最适合搞开发,我就在linux下写C,游戏就少咯,不过你可用WINE来用WIN下的游戏,但不是每个都行...

网友B:
linux下也有开源的BT软件呀
LZ你也可以试试wine
这个可以帮助你在linux下用win的软件

网友C:
一个浏览器,全支持了

网友D:
可以考虑用wine,我现在就用wine
浏览器现在也没有标准呀,也有差别啊,还不能做到完全兼容

网友E:
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奇怪,只能说是有些软件没有Linux版的而已

网友F:
一般是就板子支持的模块来论吧,在WINCE下支持的的比较多,如·支持Camera回显、H264/MPEG-4视频高效率编码
·支持MediaPlayer视频硬件解码
·支持JPEG图片硬件编解码
·支持WIFI、蓝牙、3G、GPS等外置模块
·支持QQ
·支持OFFICE、PDF阅读器
·支持Adobe Flash Lit,IE浏览器在线播放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