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603的焊盘最大能到多少

楼主(2011-12-19):
0603的焊盘,目前是PAD边长为30mil,中间间距为30mil
手工焊接时,发现电容两头露出的焊盘很少,不利于手工焊接,请问能加长么?最大可以加到多少,却不影响机器焊接?
网上搜到了1个图,它的焊盘设计很奇怪,铜箔比上锡的地方大,请问有什么优点么?怎么在软件(dxp)中设计出来?

网友A:
这有什么好做的呢,找个板子复制一个就得了

网友B:
焊盘加长多少,这个自己适当加下就可以了,利于手工焊接
不过如果是机贴的话,那就最好不要加了,一是可以控制器件的漂移 二是可以防止器件“立碑”
至于你说的铜箔比上锡的大,这个只要控制下钢网的尺寸就可以了。一般来说钢网和焊盘是一样大的
也有特殊的地方,钢网需要缩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