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DK环境下这样赋值不行吗?

楼主(2011-12-19):
typedef  struct
{
Uint32  Range    :32;
Uint32  Delay    :32;
Uint32  Sta     :32;
} ProtPar;

ProtPar volatile CurrentOne,CurrentTwo,CurrentThree,AfterAccel,ZeroSequOver,InverseTime,*ProtParPoint;

Uint32 *Temp32;

Temp32=*ProtParPoint.Range;

网友A:
不光MDK不行 ,标准C的应该都不行。或者说你写的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对。

网友B:
Uint32  Range    :32;

这个冒号后面再跟一个32是什么意思?我见过冒号后面跟小于8的数,还没见过这么大数的。

网友C:
没见过这样写的

网友D:
好像不行

网友E:
楼主为啥一定要这样赋值呢

网友F:
可以写成Uint32  Temp32 = ProtParPoint-》Range;

网友G:
靠,那不是位域的定义方式吗? 怎么能当做赋值用??

网友H:
不建议楼主这样写

网友I:
可以呀,我一直这样写的:
struct AUT{
        unsigned socu:        4;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enb:        1;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sta:        1;
        unsigned act:        4;
};
extern struct AUT Do_Ato;

当单片机内存不够时,每1bit都不浪费。

网友J:
看看各位的高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