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UC120] NUC120 GPIO设置输出怎么还可以读到IO口的值,而且是对的

楼主(2011-12-19):
我用NUC120把GPIO口设置输出去的PIN寄存器的值依然能读到IO口的值,而且正确,cortex-M0系列都是这样吗?
我还用所有IO置输出的方式来做按键扫描一样很正确。难道这个IO本质和51是双向的吗?

网友A:
楼主没看TRM?GPIO的三个输出模式(推挽,开漏,准双向),都有等效原理图的,图中都有输入逻辑,就是说,管脚在配置为输出时,仍然可以读的,其实很多MCU都是这样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