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放大交流信号

楼主(2011-12-19):
我现在有一交流信号:Vpp=70V,I只有几个毫安。现在要将该信号放大,在不外加电源的情况下能实现吗?
我的工作电压是DC5V。

网友A:
变压器降压升流,其实那是阻抗匹配。

网友B:
可用电流互感器直接升流。

彭建学  上海

楼主:
谢谢你们的回复。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。我要达到的目的是放大电压,电流不变或增加的很少。有很多倍压的资料如倍压整流。但是这样之后得到的是直流电压了。我也想过几个方案,如变压器、放大电路、阻抗匹配。变压器是不能用了,老大不让用。放大电流和射随不能用,会增加很大的功耗,同时我的工作电压只有5VDC。阻抗匹配就更纠结了,因为后继电路负载相当于开路的:L ,我不知道这样阻抗能用阻抗匹配吗?

网友B:
频率多高,要将70VPP放大到多少VPP?要说清楚,不要挤牙膏似的。

彭建学  上海

楼主:
f=10KHz,放大6倍左右就行了,主要还是倍压

网友B:
就算70V10mA,才0.7VA。
用贴片变压器骨架绕一个1VA,体积比其他电路可能要小而且可靠。

彭建学  上海

楼主:
变压器是不能用哦,老大不让用。很纠结啊

楼主:
分析了输入信号和负载情况。除了变压器升压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。这是个坑爹的题目,不玩了。

网友:
我现在有一交流信号:Vpp=70V,I只有几个毫安。现在要将该信号放大,在不外加电源的情况下能实现吗?
我的工作电压是DC5V。
引用 楼主:

使用变压器 只能改变信号电压或者电流的幅值

要想增加功率必须外加电源

网友C:
不能直接倍压信号,先升压5V电源

网友D:
楼主的问题好像以前看到过,呵呵,还以为时空逆转了呢

网友E:
中频 高压 小电流
楼主为了驱动什么东东?能说明白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