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口的过压保护问题

楼主(2011-12-19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楼上滥发广告

网友A:
有专用的USB接口保护器件(ONSEMI),用你这里绰绰有余
小结电容的TVS也可以

网友B:
在数据线与电源和地间接二极管钳位?

网友C:
用TVS肯定是不对的,过压用二极管钳位即可。

网友D:
楼上,TVS低电压的怎么不可以?低钳位电压,小结电容的是可以的

另外楼主所说的20V电压加载是什么个情况?20V低内阻电压源直接加上还是浪涌脉冲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有2根信号线是20v的,有一根电源线也是20v的,要求接错不损坏

加二极管嵌位不会损坏5v电源?不会烧串口?
怎么加二极管嵌位?同向串联,中间接IO?还是加稳压管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E:
貌似可以TVS的吧

网友F:
二极管钳位

网友G:
自恢复保险丝+几十欧电阻+浪涌保护,你直接接220都无所谓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楼主的意思好像是电源加持续的20v,也就是过压,TVS一般用于静电防护,两者的防护模型不一样的。我还是**用TVS不满足楼主的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