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常见的音频放大器芯片?

楼主(2011-12-19):
现在用的是LM386,但是该芯片表贴封装没有工业级的,请推荐一款音频放大芯片,要求:常见好卖,别太贵,音频质量要求不好,有工业级,有表贴封装,功率尽量大一些,谢谢!

楼主:
maxim有一些扬声器放大芯片,但是都是针对PDA的,都是超小的封装,太遗憾了

网友A:
用圣邦微的吧,如果是驱动喇叭直接采用SGM4890/4891之类的功放不就OK了,如果是音频线驱动,SGM8922或者SGM8903,SGM8922是高驱动电流运放,SGM8903是专用于音频线驱动的,5V供电即可产生3VRMS输出,但输出驱动电流不大。

网友B:
功率大?你要多大 358 也就1W多点,給你个贝领的,价格几毛

网友B:
这时上次一供应商向我推荐的,
你可以看看

网友C:
TDA2030可以,使用简单

网友A:
回6楼:
PAM的性能也还行,有个朋友用过PAM8901,但供货和价格让他们最后还是放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