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烧坏的条件?

楼主(2011-12-19):
想用三极管BE结反向击穿电压限幅,但不明白多大电流会导致三极管损坏,上传1三极管pdf,请大家帮忙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过压过流过功耗都会损坏。

网友B:
用稳压管

楼主:
谁能帮忙解答一下啊

网友C:
最多用到10mA吧,再大不好说了。
用BE反向限流的优势,在于导通前漏电流非常小;劣势在于电流小,同时可能有负阻特性,因此不能并电容,否则振荡了。

网友D:
电流可以更大些, 把BC短接作阴极用,反向hFE差不多有正向的1/10

网友E:
电流可以更大些, 把BC短接作阴极用,反向hFE差不多有正向的1/10
,不是很明白?

网友:
最好用稳压管好些

网友D:
,不是很明白?
引用 网友E:

错了错了,哈哈,应该是B悬空,E作A(阳),C作K(阴),抱歉抱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