汽车上的主备电切换

楼主(2011-12-19):
小弟在做一款车载产品用在24V汽车上(有可能也用在12V和36V车上)。利用汽车蓄电池供电(主电,24V),当主电欠压时(下降到18V),自动切换到备电(备用蓄电池,12V)。关于主备电切换,由于工作环境是在汽车上,与普通切换电路不相同,我有大概的思路,但都觉得有缺陷:

方案一:用继电器做切换。由于汽车电压变动很大,只要低于欠压点18V,就会切换到备电。担心切换次数太多,继电器容易坏掉;另外继电器体积也较大
方案二:用MOS管做切换。担心汽车的主电电压抖动很大,容易烧坏MOS管。
请教各位大大!

网友A:
我说说个人的看法,完全自动化可能不容易实现,可以预留一下可以手工更改的开关。检测电池12V或者24V或者36V是关键,不过这几组的电池电压相差比较大,也许给一个电压9-16V判断为12V电池,24与36V类似判断,也许可以实现。

网友B:
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不同电池欠压点不一样,我的理解是如果都是电池供电,如生成5V左右的电压给后面的设备供电的话,只要保证最低和最高电压输入在你芯片耐压的范围内即可。如果需要实现自动切换的功能,必须有能够自动识别是12V电池,24V或者36V电池的电路,将检测结果送给MCU,然后通过MCU自动来控制芯片的UVLO脚来设置欠压点。其实汽车蓄电池一般都会存在过冲-在负载断开的瞬间;欠压-汽车冷启动时。常用的解决方法是采用升降压芯片来解决,可以考虑一下LM5118。

网友C:
也许用MCU比较好!

网友D:
1:汽车蓄电池(主电)是否自带欠压保护功能?

回答: 不带
2:假如主电没有欠压保护功能。要针对不同的车型(12V蓄电池欠压是8.5V,24V蓄电池欠压是17V,32V蓄电池欠压是26V),设计一个自动切换电路,兼容上述三种车型。同时备电也需要做欠压保护。

:用MCU测量电压即可

楼主(2012-01-30):
我说说个人的看法,完全自动化可能不容易实现,可以预留一下可以手工更改的开关。检测电池12V或者24V或者36V是关键,不过这几组的电池电压相差比较大,也许给一个电压9-16V判断为12V电池,24与36V类似 ...
引用 网友A:

是的,完全自动化很复杂,所以改为只兼容24V汽车,可通过改变分压电阻之类的方法用在12V和36V汽车上。难点又回到了如何进行主备电切换,详细请看1L

楼主:
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不同电池欠压点不一样,我的理解是如果都是电池供电,如生成5V左右的电压给后面的设备供电的话,只要保证最低和最高电压输入在你芯片耐压的范围内即可。如果需要实现自动切换的功能,必须有能够自 ...
引用 网友B:

不同的欠压点,是根据国家标准来的,主要是为了保护蓄电池。以24V车为例,主电低于18V时,自动切换到备电供电。如果都通过电源芯片生成5V供电,将无法设计切换电路。

楼主:
1:汽车蓄电池(主电)是否自带欠压保护功能?

回答: 不带
2:假如主电没有欠压保护功能。要针对不同的车型(12V蓄电池欠压是8.5V,24V蓄电池欠压是17V,32V蓄电池欠压是26V),设计一个自动切换电路,兼容上述三 ...
引用 网友D:

关于MCU设计,请详细介绍下,谢谢!

楼主:
也许用MCU比较好!
引用 网友C:

关于MCU设计,请详细介绍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