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富利GSM给您说说ModelSim仿真XILINX库添加

楼主(2011-12-19):
盖住了版本号,为的是告诉大家,这个各个版本通用。

在使用ModelSim软件对Xilinx ISE进行后仿真时,需要先编译Xilinx的仿真库,否则就会产生无法加载
simprim,unisim等库文件的错误。
在许多论坛上都提到了使用compxlib命令来编译Xilinx的仿真库,如使用compxlib -s mti_se -arch
all -l all -dir D:\Modeltech_6.0\xilinx_lib -w.
但是对于如此复杂,而又不经常使用的命令有谁会愿意**呢。还好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具有图形化界面
的编译向导工具来方便的产生仿真库。今天无意中在Xilinx ise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发现了一个名为
compxlibgui.exe的程序,根据其名字可以推测这是一个用于编译仿真库的图形化程序。打开一看,确实
很好用,提供向导式的编译过程,只需一路next就可以搞定。具体使用步骤如下:

使用的编译工具: compxlibgui.exe
工具位置:Xilinx ISE安装路径\bin\nt目录下
步骤一:去除modelsim.ini文件的只读属性
modelsim.ini文件是ModelSim软件的配置文件。Xilinx的仿真库编译软件运行过程中会修改此文件。在
ModelSim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找到modelsim.ini文件,右击->属性,去除只读属性。
步骤二:运行编译工具,compxlibgui.exe
在Xilinx ISE安装路径\bin\nt目录下,双击_compxlibgui.exe程序,界面如下图:
首先需要选择仿真器,在此选择ModelSim,选择之后,程序会自动选择仿真软件的安装路径,如果自动
选择的有问题,也可以自己指定。

楼主:
步骤三:
选择使用的语言,默认选项是两种都选,你可以根据需求自己选择。

楼主:
步骤四:
选择要编译的器件,使用默认选项,编译所有器件。

楼主:
步骤五:
选择编译的仿真库,使用默认选项

楼主:
步骤六:
选择仿真库的保存路径,可以使用默认选项,也可以自己指定到Modelsim路径下。

楼主:
步骤七:
编译仿真库,至此你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设定,只需等待编译,编译过程比较慢。

楼主:
步骤八:
将modelsim.ini文件的属性设回只读
modelsim.ini文件是ModelSim软件的配置文件。为安全起见可以将其属性设回只读。
至此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。

网友A:
谢谢哦!很好.我马上去试.LZ辛苦了

楼主:
:lol不客气

楼主:
:lol收藏了
引用 网友B:

都是因为你要求的。哎

网友B:
都是因为你要求的。哎
引用 楼主:
哈哈 不好意思啊 猴哥 我们会记住你的

网友C(2012-03-15):
嘻嘻,ISE在集成环境下调用modelsim更方便的哈,
:lol

楼主:
嘻嘻,ISE在集成环境下调用modelsim更方便的哈,
:lol
引用 网友C:
哈哈,为什么呢?

网友D(2012-04-27):
多谢谢谢分享、测试下。呵呵

网友E:
按照楼主的步骤做完后,从ISE调用modelsim,出现如下错误,请问高手如何解决:
# vsim -do \{do \{inputfilter_test.fdo\}\}
# ** Error: (vsim-19)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'work' at "work".
#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. (errno = ENOENT)
# Error loading design

网友E:
刚查了各种资料,最后在xilinx官网上找到了答案,是modelsim软件的问题,而且modelsim10.0仍旧会存在这样的问题,只有更高的版本才会修复这个问题。请参见如下网址:
http://www.xilinx.com/support/answers/39961.htm
至于网址中说的利用Mentor Graphics生成modelsim Tcl file,小弟不才,还没弄明白,请各位大哥帮忙解答一下。在此先谢过了:D

狂找找modelsim 10.0+中...:'(

网友F:
;P楼上纠结了,坐等猴版解决

网友G(2012-07-22):
猴哥 win7下是不是不行?
你看我的报错

网友G:
是不是不兼容。。。捣鼓了一下午,网上搜索各种方法。。。恨不得把电脑炸了。。。。。猴哥 支援

网友H:
13.3中这个编译工具已经可以在开始菜单中找到了,
另外,可能有的童鞋会在使用那条复杂的命令时发现不好使,或者其他xilinx命令不好使,那可能你装的是较新的版本,据我所知(其实仅知12.3与13.3。。。),新版本中不再向环境变量中添加Xilinx路径,故在系统命令提示符中无法使用该命令(找不到compxlib程序),新的版本在开始菜单的xilinx目录中有xilinx专用的命令提示符,使用他就可以使用所有xilinx命令了(包括很多IP核生成的implement.bat直接实现命令行),当然,你也可以在系统环境变量中添加xilinx路径解决。

网友H:
回复 网友G:

看那个ERROR,是不是说你路径中有空格不行啊?

网友G:
路径我使用的是默认的

网友G:
这个是神马情况   居然也打不开

网友G:
我装了两个版本的 ISE, 9.2和12.4 关联后想DDR2仿真 都不行,不能关联库

楼主:
我的支持啊。WIN7 64位的。

你不要把XILINX装在有空格的地方。

网友G:
看来真是空格的问题。。。后来我换了个每空格路径安装了。太感激了。。手动编译库都通过了,
但是我又遇到一个新问题,我先在ISE12.4中生成了DDR2的控制器IP核,然后把代码移植在ISE9.2中(由于家里的modelsim是6.35只能用ISE9.2关联了),但是仿真报如下错误,为什么不能打开宏定义文件了。。。我看了路径没啥问题

下面是报错和相应代码

网友H:
回复 网友G:

改成绝对地址试试,仿佛记得早期版本用的绝对地址(不太确定,不对请拍),不妨一试。

楼主:
绝对是版本不兼容。你不能把12.4的东西拿回来用的。

网友G:
感谢大家了,估计就是版本不相容了。。唉唉,这个装软件让我啊浪费了好多时间。。。 至少现在库都编译上了,先将就将就,现在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迫切解决,就是那个spartan3的 DDR2控制器的问题。。。求救了。。。 3Q

网友I(2012-08-30):
搞个例子 来仿一下  需要modelsim仿真步骤

网友J(2012-10-08):
猴哥,你真是我猴哥,我发现你的每个帖子都能帮到我,太谢谢了:'(

楼主:
猴哥,你真是我猴哥,我发现你的每个帖子都能帮到我,太谢谢了:'(
引用 网友J:
哈哈,以后多来支持我。

网友K:
这个是不是只有ISE在集成环境下调用modelsim可行,modelsim去仿真ise的核还需要加入这些库啊,我按着这方法试的但是每次需要从ise将库加入,否则就不可以。。为什么啊

网友L:
这个是不是只有ISE在集成环境下调用modelsim可行,modelsim去仿真ise的核还需要加入这些库啊,我按着这方法试的但是每次需要从ise将库加入,否则就不可以。。为什么啊 ...
引用 网友K:
不用啊。
是不是没有修改Modelsim.ini文件啊?

网友M(2013-11-21):
引用 网友K:
这个是不是只有ISE在集成环境下调用modelsim可行,modelsim去仿真ise的核还需要加入这些库啊,我按着这方法 ...

我的也是 每次都要编译 而且要仿真当前工程下。折腾了很久 我想应该是modelsim版本低的问题 。我用的ise13.4+modelsim se 6.5e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哈哈,以后多来支持我。

猴哥 我支持你。  为什么我用了compxlib.exe编译所有库并且modelsim.ini文件里也有映射路径,但是仿真ise的ip核时总是出错,如下:

等等 许多类似的error
为什么modelsim没有寻找编译库的路径?
而在当前工程下再执行以下命令,就可以仿真IP核了:
vlib work
vlog d:/xilinx/13.4/ISE_DS/iSE/verilog/src/simprims/*.v
vlog d:/xilinx/13.4/ISE_DS/iSE/verilog/src/unimacro/*.v
vlog d:/xilinx/13.4/ISE_DS/iSE/verilog/src/uni9000/*.v
vlog d:/xilinx/13.4/ISE_DS/iSE/verilog/src/xilinxCoreLib/*.v
vlog d:/xilinx/13.4/ISE_DS/iSE/verilog/src/unisims/*.v
vlog d:/xilinx/13.4/ISE_DS/iSE/verilog/src/glbl.v
我可不想每个工程都编译一次库文件啊,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答案 于是想起了猴哥你 ....
我用的ise13.4+modelsim se 6.5e,是不是modelsim的版本太低导致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