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GPIO翻转速度问题

楼主(2011-12-19):
请问各位ST的手册上说GPIO的翻转速度最大18mhz,可我实际测得只有4mhz.请问如何实现18mhz的速度?

网友A:
直接用"翻转速度"在本版面搜索,以前有人贴出过程序。

网友B:
楼主自己搜一下相关的帖

网友C:
的确是见过相关的帖子

网友D:
STM32 GPIO翻转速度,挺简单的,如果用C写那么关键在于优化,另外别用库

楼主:
恩!这个我上网看过好多贴子,都说能到18mhz我测只有2mhz;现在问题解决了,换了款芯片;同样的程序在F103c8上只有2m换到f103rb就能到18m。不同的器件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吗?

网友E:
首先不能用库,还要看相应的单片机支不支持

网友A:
恩!这个我上网看过好多贴子,都说能到18mhz我测只有2mhz;现在问题解决了,换了款芯片;同样的程序在F103c8上只有2m换到f103rb就能到18m。不同的器件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吗? ...
引用 楼主:

F103C8和F108RB在这点上没有差别,应该是你的测试哪里有问题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同一个程序,只是把器件型号改了一下,在两块不同的板子上测试,差别很大。请问“香水城”,这个您能推断大概是那的问题吗

网友A:
有可能是2个板子的晶体不一样。

楼主:
恩!谢谢“香水”和大家,问题解决了!F103C8那个板子上晶振那少焊个电容。汗...

网友F:
见过相关的帖子,但是没有仔细看过,不好意思。

网友A:
恩!谢谢“香水”和大家,问题解决了!F103C8那个板子上晶振那少焊个电容。汗...
引用 楼主:

擦擦汗,不能急的,:)

网友G:
问题慢慢发现和解决,的确是不能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