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幫忙看下這個穩壓二極管限流電阻如何選擇

楼主(2011-12-19):
AC, NEC, pi, AD
請大大幫忙看下,這個SAD1穩壓二極體要不要接限流電阻,如果要,如何選擇,如果不要,那能不能說明下什麽情況下要接限流電阻,什麽情況下不要接,22pin是一個connect的一個PIN 電壓是5V,後面接的是負載,也就是電是從另一塊板子通過這個connect供給這個板子,此處如果接限流電阻的話,那就要分壓,那後面的電壓不夠怎麼辦?如果不接,二極管會燒毀嗎?

网友A:
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。。

网友B:
一般都不需要的,看你的power 需要的电流啊!

网友C:
1、“這個SAD1穩壓二極體要不要接限流電阻,如果要,如何選擇,如果不要,那能不能說明下什麽情況下要接限流電阻,什麽情況下不要接”
re:加限流电阻:一、防止稳压管齐纳电流过大导致器件损坏  二、限流电阻阻值对输出电流有影响

2、“此處如果接限流電阻的話,那就要分壓,那後面的電壓不夠怎麼辦?如果不接,二極管會燒毀嗎?”
re:限流电阻是和稳压管串联,再与负载并联,不会造成负载电压不够现象。不过要注意,限流电阻分压后,稳压管稳压值和稳定电流值的选取。这里如果不接,会损坏稳压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那這個穩壓二極管和限流電阻應該怎麼選取啊,如何計算?我剛接觸這行,多有不懂,望解答,謝謝了。

楼主:
最近在學習二極管。發現理論的東西網上很多,但設計電路時如何選取和在電路中的應用方面的東西就寥寥無幾,有什麽好的建議沒?

网友D:
你是tw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