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强人解答LM339比较器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19):
1,下方的电感L1位于设备内部(L1是个复杂的线圈,可以看为一个电感),正常情况下,这个电感无感应电流,但设备偶尔工作不在稳态时,L1两端会有压差(可正可负)
2,L2跟L1相同的情况。
3,LM339比较之后通过光耦变成开关量。
原理图如下,实际工作中总是达不到预想的要求,求强人指点迷津。

网友A:
光耦输入侧没限流电阻也可以么?

网友B:
比较器输入端浮地(缺少偏置)
+INPUT1和-INPUT2是一对?

网友C:
应该是楼上说的问题。。。浮地

网友D:
赤铸说的很对

另外,过零比较最好加点滞回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像在电感两端都加上下拉电阻,不知道是否可行,仿真是OK的实际不知是否可行。